戴尔15-3568黑屏外接可以可以机自动关机

楼主(2019-12-11):
戴尔15-3568黑屏外接显示器可以开机自动关机

网友:
外接都是正常的吗。

网友:
正常一分钟就关机

网友A:
楼主描述的太模糊了,目前都做了哪些努力,没太看懂啥意思,想帮都帮不上啊。

网友:
这应该算是正常的,楼主应该注意看下指示灯闪烁情况,现在的新机器检测到屏幕故障后会自动关机的。外接正常也会关机。

网友:
就是外接可以开机类似1分钟就关机~正常关机提示~好像认不到显示屏 原来屏线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描述的太模糊了,目前都做了哪些努力,没太看懂啥意思,想帮都帮不上啊。

就是黑屏~外接可以开机就会自动关机~有关机提示

网友:
黑屏的第一怀疑就是显卡了,上风枪试下呗

网友:
自动关机是什么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