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A721010KLA330电路板

楼主(2019-12-11):
HUA721010KLA330 容量1t电路板烧坏 换hua721050kla330 的(电路板 +rom)   500gb 容量 板号一样  不起转  什么情况差距很大么??

网友:
换板不转板号一样但是你有没有换回原来电路板的rom先如果没有那么肯定不起转啦,如果换了依然不启转那么就可能rom资料被冲击的电压撞得错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