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P40系列有什么值得期待的点?

楼主(2019-12-11):
990 5G跑不了,拍照比Mate 30有小提升,可能有高刷新率屏幕。软件生态上多屏协同等功能也会延续升级。P40系列会不会挤牙膏,或者可能有什么亮点?

网友:
新的主摄和快充
IMX600和40W快充快速下放几乎表明了会有新的索尼传感器(IMX700?)和快充(55W?)
高刷新率(90hz及以上)
2K没有必要,因为90hz加5G续航就够吃力了,加上2K续航必然血崩
外观设计我一向相信P系列的审美
这次会有什么新的颜色?
不要挖孔就行
以上

网友:
p系列定位是给年轻人用的主打拍照与外观的手机。麒麟990(5G)肯定是跑不掉的。
明年的p40系列,不出意外会发布新一代主摄,超广角镜头应该还是沿用mate30Pro的4000万超感光超广角镜头,长焦镜头应该会进行升级,可能会升级成1300万或更高的潜望式长焦镜头,毕竟50、60倍变焦手机都有挺多的了,华为应该会为了拍照继续升级长焦镜头。tof镜头是少不了的,这是华为旗舰Pro版本的标配。此外可能还会增加一个人像镜头,个人认为可能性不太大。
续航方面,肯定会升级成mate30Pro一样的4500毫安大电池,标配40w超级快充,可能使用55w快充,但概率极低,如果真的用了55w快充,那其他方面应该会相较于华为mate30Pro进行阉割。
屏幕方面,有可能用90hz或120hz屏幕,但可能性很小,续航方面华为一直特别注重,用这个屏幕无疑增加了功耗,2k屏幕就更别想了。瀑布屏可能会改为曲面屏,可能性中等吧。
3D结构光和姿态传感器可能会被阉割,且可能性很大!!!p系列一直主打时尚、拍照
散热方面,很大概率会由mate30Pro单一的石墨烯散热改成石墨烯加液冷散热。
总之我个人认为,对普通人而言,mate系列更好,拍照够用就行。拿华为的两个980旗舰对比。p30Pro除了拍照变强很多、多了散热,其他各方面都不如mate20Pro,特别是信号!我买了p30Pro以后都后悔了555。

网友:
3D结构光
超长变焦
2K屏幕
横向线性马达
屏幕发声
价格更低

网友:
主摄可能会换,毕竟IMX600已经用了两年了,从p20开始用,p40也该换了,1/1.5或者1/1.3英寸的底?谁知道呢 ,反正IMX600连nova女仆都用上了。
1/1.5英寸的电影镜头应该会保留,就是会不会保留超长焦是个问题。
tof镜头应该不会缺席吧……
前置镜头也该有自动对焦了吧,连女仆都有了!
990 5g版应该会是标配吧……毕竟那时候应该就已经有很多5g手机了……
55w或者66w超级快充?
欢迎补充。

网友:
最值得期待的就是新的相机模组。
600下放到了荣耀V30和Nova,不知P40会拿出何等变态的相机?
100倍混合变焦?
cpu用990 5g应该没跑。高刷新率屏幕有可能

网友:
前置双打孔,120Hz,2k&fhd,imx700,50W,5500mAh.

网友:
1/1.7下放了,可以期待新主摄。1-1.5广角肯定是不会少的,那么有没有可能跳过35mm,直接14/50/135的组合?
我很想要。但是砍35mm真的是很难的决定。
如果华为愿意继续改进潜望镜长焦,很好,但是也不排除因为太大而砍掉的可能性。

网友:
2K 90Hz瀑布屏+取消屏幕发声换成双扬声器+60w快充+新摄像头

网友:
求求你  用好点的屏幕吧

网友:
不要瀑布屏,不要刘海水滴挖孔,不要背板震动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