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华硕ZX50J不定时关机重启

楼主(2019-12-11):
机型: 华硕ZX50J
板号: GL552JX
故障: 不定时关机重启
维修: 接机后首先排除散热及系统问题,发现在BIOS时也一样有时是关机有时是重启,有时刚开机没有到LOGO就关机了。拆机检测全板无修无进水痕迹,测量PWR_SW#电压为1.8V左右 拆除键盘也是一样的电压,再测量R3022的2脚+3VA电压为3.3V, 直接一烙铁去掉D3107,PWR_SW#电压恢复3.3V,坐等客户拿电脑了。

网友:
印象中这主板就CPU坏的多

网友A:
一般修到的华硕这种不稳定是开关小板问题比较多,可能用户手湿开机有关系,上面有腐蚀拉低开机脚电压导致不稳定,一般都是飞线解决。

网友:
这速度修机也特么快了

网友:
这个主要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修到的华硕这种不稳定是开关小板问题比较多,可能用户手湿开机有关系,上面有腐蚀拉低开机脚电压导致不 ...

6啊,客户手湿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6啊,客户手湿都被你发现了

我只会跟客户说主板问题

网友:
每次华硕的我都要好好看一下

网友:
这速度修机也特快了

网友:
这个速度快

网友:
开关3.3拉低导致吧

网友:
不错 。  坐等收钱

网友:
对华硕的点位图比较感兴趣

网友(2020-05-06):
是说你想像力好,还是说你眼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