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一定要配置机械硬盘吗?

楼主(2019-12-11):
电脑一定要配置机械硬盘吗?

网友:
机械硬盘有容量大和价格的优势而且资料储存要比固态久,速度是固态硬盘优势它有写入寿命限制。。看你的电脑干嘛用。一般装机都用固态硬盘提高系统速度,用机械硬盘来储存资料。

网友:
从小白视角,其实感觉如果对储存要求不大,不建议机械硬盘,一方面速度真的捉急,另一方面特别吵。如果有收藏电影,游戏之类的爱好,我更建议配一块机械移动硬盘。

网友:
要配 要不电影 和学习资料往哪里放
今天刚到的 看了很多贴子 怕声音大 一直没买
今天测试一下 完全没有声音 速度还快
有问题可以问

手感冰凉 温婉如玉 抱着睡觉

网友:
以下只讨论家用pc和笔记本
简略版:不一定,看需求和预算。
详细版:
从使用的角度来说,固态的速度比机械快很多,大大提升使用体验。而两者的寿命基本上都能用到电脑退休,所以土豪的电脑是可以不需要机械的,无脑装固态就是了。容量不够加/换固态即可。
然而固态和机械的价格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毕竟大多数人都家境贫寒,也不是卡吧细作,还是要平衡一下使用体验和预算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家用电脑不会频繁地进行几十个GB的移动,进游戏多等个半分钟也并非完全不可接受。如果要装的数据比较多,预算又不支持买足够大的固态,那么系统和常用软件装固态,其它数据放机械也是可以的。
极端一点,如果不考虑使用体验,电脑只用机械也是可以的,又不是不能用...

网友:
看个人需求 如果觉得不够用就配个硬盘 经济有限的话就配个机械硬盘 如果有经济能力的话就配个固态硬盘

网友:
并不一定。
机械硬盘的主要优点就在于便宜,
当你需要大容量硬盘用于储存文件,而你的预算又不够充裕时,机械硬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假如你不缺钱,大可将电脑里面的硬盘都换成固态。

网友:
看需求,如果有钱可以配置同容量的固态硬盘,机械硬盘处理速度比固态硬盘稍慢一点。

网友:
都还行,其实你如果买新笔记本的话,可以先直接买固态的,但最好有固态的扩展位的,实在不行可以扩展。
建议以后都用固态的,机械实在很一般,不过要是放片这种两者都差不多。

网友:
为什么要这么问呢,固态硬盘读着速度那么快,就是贵而已,用的起固态为什么还要用机械硬盘

网友:
不一定,机械硬盘主要是稳定,用来储存重要的文件比较好,固态硬盘速度快,玩游戏,运行程序,比较好。

网友:
不然片哪放的够。

网友:
可以啊,固态硬盘速度快,但寿命短,容量小。建议加一个机械。东西不多也可以不加

网友:
如果需要存大量本地数据就需要,台式电脑基本上都要,如果是笔记本可以只用固态硬盘,然后用网盘存一些资料。网络时代,网盘的上传下载速度都很快。
笔记本用固态硬盘电脑速度更快些

网友:
不一定,只是为了加载速度

网友:
看个人喜好,只办公的话感觉没有必要。玩游戏的话也要看需求。机械键盘主要还是用来玩游戏

网友:
不一定啊,没钱就装,有钱固态

网友:
不一定需要。看需求了,HDD比SSD要慢,但HDD便宜呀,如果不差钱直接都上固态吧。

网友:
没有啊,现在固态的价格下来了肯定是没有理由再上机械盘,但是用什么品牌的固态盘很重要。

网友:
看你钱包大小喽,个人认为固态加机械最合理。全固态,那价格上天了!

网友:
最好配上,不然启动速度很慢

网友:
目前只有部分主控的固态可以恢复数据。如果有重要数据最好能用机械硬盘、网盘做备份。

网友:
配不配机械硬盘主要看电脑的应用领域:要是学生用做做课件,写写论文之类的,无需长期保存重要的文件一个ssd盘够用了.要是既要保存重要的文件又要玩玩游戏那就得一个ssd+一个机械硬盘.ssd有速度优势,适合做系统盘来装系统,机械盘有稳定,寿命长,容量大的优势常用来存储文件.现在台式机一般标配一个ssd+一个机械硬盘

网友(2020-02-04):
一般装机都是SSD和HD混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