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故障]
6sp前摄打不开供电都正常

楼主(2019-12-11):
6sp前摄打开黑的对应座子所有脚量了几遍阻值都正常没有短路断路,只是掉了一些电容没补。现在情况是打开后置摄像头量前置像头座1.2 1.8 2.8全都有。到cpu的也没有断路的。是哪里出了问题,老是碰到这种奇怪的机子。

网友A:
换个座子 回复还要超过十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座子 回复还要超过十个字

换过座子了,所有脚阻值也量了掉的电感都飞的线掉的电容没补然后有两个二极管没补,前摄像头换了也不行。当地摄像头都不是原装的,机子上也不是原装的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