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W主动pfc电源屡烧pfc开关管

楼主(2019-12-11):
一只700w额定be quiet电源使用过程中一声响突然断电,打开电源,检查保险管,pfc开关管,pfc二极管,cm6800g损坏,更换损坏零件后短接绿黑线,检查pfc380v,各路输出电压正常。装入机箱,正常进入系统,准备进行压力测试,打开鲁大师还刚开始测试“啪”的一声电脑立马黑屏,主机无电,打开电源,上诉零件又再次损坏,于是找来功率耐压更高的电磁炉功率管代换原型号irfp460,更换cm6800g后装机,又炸了!这是什么情况?仔细检查pfc电路,发现cm6800g的3脚电流检测有两只二极管串联,用万用表检测都已击穿,再次更换损坏的零件后开机依旧炸管,这下炸的心里发毛,恳请各位大神指点迷津,下一步该怎么做?

网友:
每次更换零件后空载都正常,多久都不爆,一旦有负载,一分钟以内就会爆pfc管,连带损坏cm6800g,pfc二极管,更换了大电容也无用

网友:
查下pfc的供电

网友:
变压器坏了??

网友A:
串个灯泡或者用降压法

网友:
检流电阻查了吗?,,,,,

网友B:
11,12脚接的元器件需要检查,3脚连接整流桥负极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个灯泡或者用降压法

拆掉保险串100w灯泡,通电瞬间闪亮一下,短接强制启动灯泡常亮,不能产生pfc电压。无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12脚接的元器件需要检查,3脚连接整流桥负极电阻是否正常

3脚的原件都已更换,电阻正常

网友C:
谢谢各位帮助,电源已修好!原来是pfc升压二极管选用错误,原机采用的是600v8A规格,自己以为耐压越高越不容易坏,就选用了1500v10A规格,没想到接连损坏pfc开关管和升压二极管!由于二极管耐压越高内阻越大,造成二极管击穿瞬间接连击穿pfc开关管!更换原型号开关管irfp460和相同规格的升压二极管后,为保险起见,在pfc升压电感到大电容正极之间跨接一只600v4A二极管做保护,以分担升压二极管的电流起到保护防止被击穿再次损坏!装入机箱,进行各种压力测试和跑分都未再出现炸管现象,至此电源修复完毕!只是为何负载大会有啸叫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各位帮助,电源已修好!原来是pfc升压二极管选用错误,原机采用的是600v8A规格,自己以为耐压越高越不 ...

说下管子型号就完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说下管子型号就完美了

更换的升压二极管型号为f10u60s,规格600V10A,超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更换的升压二极管型号为f10u60s,规格600V10A,超快恢复二极管

1500v 10a型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1500v 10a型号呢?

BY459X 1500

网友D:
至此原因明白了,炸是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至此原因明白了,炸是对的

主要是找不到原型号的管子,就找了这个二极管代换,看规格比原型号的参数高就用上了,但是不尽人意。能修好此电源,也是翻阅了很多关于pfc电路的资料才了解到此二极管的特殊,耐压高了低了都不行,刚刚好就对了。还有cm6800g也只烧坏pfc部分,pwm部分依然能用,也就是说去掉烧坏的pfc开关管,换上保险,电源依然能正常工作,只是负载变大了会关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找不到原型号的管子,就找了这个二极管代换,看规格比原型号的参数高就用上了,但是不尽人意。能修 ...

是的 不用pfc可以开机 带不起负载,但是炸管子  不是你说的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 不用pfc可以开机 带不起负载,但是炸管子  不是你说的那样

那是为何?

网友:
对于修理  原型号代换即可 深究原因没什么意义 修好就行

网友E:
用BY459X 1500代换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BY459X 1500代换不合适..........

哈哈,老司机来了!

网友F(2020-01-18):
没见过能升压的二极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没见过能升压的二极管

需要不断地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需要不断地学习........

老司机,嘀嘀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见过能升压的二极管

是升压二极管,不是能升压的二极管...................

网友:
就是个倍压二极管嘛~升啥压呀,那个电压是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