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苹果6进水大修

楼主(2019-12-11):
今天的主角是苹果6进水大修。是迅维实地手机老师发的故障板
拿到板子先放显微镜底下观察发现主板进水腐蚀很严重。清洗完之后如图 先上电观察。发现漏电50毫安。观察进水到音频IC就直接风枪450度风速开到最大取下来。接着上电不漏电了按开机键发现没有反应。先查开机座子发现1.8V开机电压没有。如图 第二脚没有电压,往下查发现开机信号是有PMU主电源芯片跟一个上拉电阻完成的一个1.8V的开机电压,经过一个电容和保险电感还有一个防静电的二管到开机座的。打阻值并没有短路。测上拉电阻也没有待机的1.8v电压。 那就PMU的条件没有满足或者是本身有问题。先查主供电PP_VCC_MAIN发现是有主供电的。那就先换一个PMU主电源。换完了之后开机电压有了,触发开机发现电流已经到显示的的电流了。如图 电流已经到700多毫安了,按道理是已经进了系统才有这个电流。但是并没有显示,这个时候就要去查显示屏的接口电路了发现显示接口严重的腐蚀,作为一个有洁癖的人我选择更换接口如图 拆掉接口之后发现焊盘有腐蚀顺便清理一下然后找一个料板拆个接口焊上去。焊完之后对照点位图打阻值发现一个-5.7V的显示屏电压阻值不正常。注意这个+5.7V和-5.7V必须要装上屏才会有电压。既然阻值不正常那就找相对的电路去分析更换。查看点位发现这个信号经过一个保险电感然后直接连接到了显示芯片 既然阻值不正常那就把显示电源更换一个。换完之后发现阻值恢复正常450多的对地阻值。接着扣上屏上电屏幕已经显示LOGO了,但是没有背光。无奈只能再看一下背光芯片的工作条件了。背光芯片的供电和I2C的电压都正常。那就是升压这边的问题了、那就直接测一下输出端。发现电压也是正常的。再测一下座子的背光电压脚发现没有电压。发现问题了用万用表打一下阻值发现无穷大。查点位图。发现他还是连到一个保险电感如图 打座子无穷大那就是断线了。直接去测一下保险电感,用表笔去测阻值的时候发现电感和焊盘已经不见了。那就直接找相连的电容飞一根线过去 然后直接装屏测试直接到亮背光了 本次维修到此结束

                                                                      在这里我要感谢一下伟大的徐老师和苏老师教我们的维修思路和电路维修。感谢迅维

+ 10 + 5

网友A:
精品分析思路,一看就是笔记本维修过来人

网友:
谢谢饼哥夸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精品分析思路,一看就是笔记本维修过来人

这是刚学手机没多久的嘛,修得那么溜

网友(点评):
以前肯定是修电脑的,思维敏捷

网友B:
虽然我看不太懂,但加分是必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看不太懂,但加分是必须的

这么强大的理论还看不懂

网友:
思路清晰,一个板子修出那么多故障,最终还是修好了。55期你带了个好头,值得表扬!

网友:
标哥流弊。。

网友:
这么多锦旗让谁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强大的理论还看不懂

一心只想撸电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刚学手机没多久的嘛,修得那么溜

小马哥 这小帅哥是你小师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马哥 这小帅哥是你小师弟

哟西,绝对是新晋大神

网友D:
以前跟了我差不多一年时间,小伙子年轻 肯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跟了我差不多一年时间,小伙子年轻 肯学

有点意思,那应该算是我师兄

网友:
这么强大的理论还看不懂

网友:
呵呵 ,没修的价值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刚学手机没多久的嘛,修得那么溜

脑回路厉害的

网友:
分析思路不错,钱途无量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 以后备用

网友:
这个厉害了啊

网友:
看图好像金手指就烧了一根触点,我试过直接从内存触点飞线到主板对应脚位上,竟然内存还是好的,亮机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