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cd1 船型带灯开关 内部原理推测

楼主(2019-12-11):
kcd1 船型带灯开关淘宝买了2个,带指示灯和防水膜的。

卖家给的接线示意图

银色的2个引脚,为开关进出线
黄色的引脚,接零线。应该是内部的LED指示灯回路端。

刚开始,以为内部很简单,12随便接上火线,指示灯就可以亮起。
结果发现,只有2脚直接接火线,指示灯才起作用。
最开始假想是如下的示意图:

发现大错特错
如果是这样的话,将2号引脚(火2)直接接火线,3脚接零
那么指示灯会是常明灯。
反之,将零线上的限流电阻和发光二极管接到1脚也是一样的。
总会有1个脚,可以做成常明灯.
(最开始我就想让它变成常明灯,这是个床头小台灯的开关,
做成常明的,晚上开灯时,可以根据指示灯很快找到按钮,比较方便)
于是开始搜百度:
基本找不到什么答案。好多说的还是错的。
这么个问题,如果咨询船型开关生产厂家
估计人家也不会理会。
思考了很久,发现这么个简单的按钮,还真他娘的费脑子。

百度了一张内部示意图,这也是简化的。真实的比这个要复杂。
船型,又叫跷跷板开关。
一个弹簧,一个钢珠。
按下开关时,弹簧压住滚珠往一边倾斜,一端闭合,另一端断开。
L是公共点,L1  L2是2个开合点。
发现按照这张图去接,也是不行。

这个图比较接近了。
2脚,为跷跷板支点。
但有个重大问题:1和3脚永远是相反的,1脚闭合3脚必然断开。
他们是跷跷板两端,只可能一高一低。
火线接1脚,指示灯永远也不亮。
火线接2脚,开关闭合时指示灯灭。开关断开时,指示灯亮。
根淘宝买的那个按钮指示灯刚好是反的。

这样来就对了。把3号端子翻转一下,让它往上。
这样指示灯和开关就同步了。
具体开关厂在制造实物时是怎么个结构,我是搞不懂。
也没拆开看。这玩意太小,拆开弹簧立马飞了,看不到正确的结构。

或者是这样的原理。
刀上2个触点,下面的2个结合点是彼此独立的。

网友A:
大哥大半夜的你又来了 当初拆解手机充电头 茶水炉的不是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大半夜的你又来了 当初拆解手机充电头 茶水炉的不是你?

嗯嗯嗯,是我。每天工作16小时。半夜发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