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 电池检测脚引起不定时重启维修案例

楼主(2019-12-12):
  故障机型:iPhone 6 Plus

  故障描述:不定时重启

维修过程:

  根据客户描述,机器故障为不定时重启。接上电流表充电,发现电流为0.05A,基本没有电流,就是不充电,开始以为是USB、充电管理芯片问题,先拆出主板,在USB管理芯片和充电管理芯片四周相连的电容、电阻打对地值,发现均对地值正常;然后测量尾插是否有5V供电输出,5V供电也正常;客户既然恢复出厂设置,那就先刷机后在开机测试,开机后,提示不支持此配件,又让我开机怀疑是不是USB坏了,测试并且网上看视频等功能正常,没有重启;拿起机器先开屏幕的一霎那,突然重启,难道电池座接触不良?很快 在显微镜下观察,用镊子把检测脚铜片刮开一点,然后在装电池开机。

  经过一下午测试,没有发现再次重启现象,故障完美排除。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
小问题,排查起来也麻烦绕了一大圈

网友:
能寄修吗,6SP花屏重启。

网友:
谢谢分享,希望有经验的一起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