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EC程序坏导致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12-12):
  对地没问题,上电。

  待机14MA按开关没反应。

  查EC的106脚,按开关一直3.3V没变化,这就好办了,查EC的115脚有3.3正常,114脚有高低跳变正常,测了下124脚的电容有1.8V,那就直接干吧!

  刷好后,按开关上升到400MA后掉下去,上CPU、内存。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
我昨天碰到一台也怀疑是程序坏,刷了两遍ec换了一个也不得行

网友:
这种EC几年前刷烂大街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楚,高手

网友:
非常强大的实力。。。。。项目

网友:
EC资料刷的少  直接换的剪板一般

网友:
楼主,ec复位不查呀

网友:
这个809刷ec怎么接线的呀有教程吗?

网友:
楼主,问下,怎么用809F刷这个呢?

网友:
对可调电流表什么牌子感兴趣

网友A:
EC到桥的pwrbtn信号待机时就有3.3V,还是按下开关后出的3.3高低高跳变电压呢

网友:
G480坏EC程序的很少见到,不触发起码的条件王大师都没有查全,如何就知道是BIOS呢?

网友:
楼主的电源不错,什么牌子型号

网友:
RT809F刷ec怎么接线的?求方法?

网友:
好强大的维修技术哦

网友:
哈哈     厉害了  这个好像是通病

网友:
楼主的可调电源好高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到桥的pwrbtn信号待机时就有3.3V,还是按下开关后出的3.3高低高跳变电压呢

这个按开关以后会拉低一下,高低高跳变,示波器可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