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570不认sata硬盘

楼主(2019-12-12):
老板给我一台tT570,说机器有两个硬盘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机械硬盘认不到了, 然后上迅维网找有没有这种故障维修。找到一个t470说他那台接口下面有两个小芯片电压不一样,我测了一下没问题,并且发现虽然两个芯片都到接口,但是接口只采用了一个芯片。看着值也正常,线也通,就想会不会是接触不良,我看着排线装上后有点翘得感觉,于是就想去贴胶布。结果把接口碰动了

,然后加焊,装机 好了

网友A:
轻松  换槽子用的啥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轻松  换槽子用的啥工具

没有换 原来的装上去的 就是自己掉了

平着推就掉了

网友:
这做工也是醉了.碰下就掉.下次碰见这机器看看

网友B:
这个是通病  修了好几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通病  修了好几台了

我当时也觉得是通病

网友:
有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今天也修到一台同型号同故障的,接口直接掉了,同行修过没焊好,直接烙铁上锡拖焊一遍,固定牢固,装机完美认盘!

网友:
ThinkPad Txxx板子会有这种低级问题,以后不会向客户推这种机子了。

网友:
现在都是这样的接口,不好弄

网友:
这是通病了

网友:
联想的作工啊 呵呵 只能联想

网友:
这个接口怎么找到的 上次一个屏线接口烧了 找了好长时间

网友:
特别提醒键盘接口和这个座子是一样的 这个硬盘排线可完美接在键盘接口上 机器不是我拆的 刚开始我不知道那个是接口刚好又装的下去 捣鼓了好一会儿呢

后来想着先看看故障装上开机看一下 才发现弄错了

网友C:
推这种机器 才能后面收点辛苦费    ,都不出问题  不就饿死了      ·

网友:
T570通病记下一个,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推这种机器 才能后面收点辛苦费    ,都不出问题  不就饿死了      ·

看你怎么说咯

这个直接到桥的呢

网友:
这个是通病记下来

网友:
这种借口很容易碰掉或者虚焊

网友(2021-03-23):
这个硬盘接口做的就是奇葩 我这边都给同行换过两个 拆一次 接口就不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