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这色环电阻测出来才0.2欧?

楼主(2019-12-12):
为啥这色环电阻测出来才0.2欧?黄黑白金金应该是40.9欧吧。但电阻一般不会短路吧

网友A:
是看装在什么地方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看装在什么地方用的

同样的色环装的地方不一样,阻值也不一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色环装的地方不一样,阻值也不一样吗

不是,
如果是开关管S极接地的一棵电阻的话,这个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C:
电阻是会短路的,如果你的阻值测量没错,阻值偏小就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是会短路的,如果你的阻值测量没错,阻值偏小就是坏了

我看了另一个贴,突然发现色环电感这个东西。这个应该是电感吧,应为我遇到几个这种了,不可能都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
如果是开关管S极接地的一棵电阻的话,这个阻值是正常的

这是连变压器和整流桥的。应该是个电感吧

网友:
有的阻值会偏小用于保险没坏这电阻,不是分压电路的电阻吧,

网友D:
色环电感一般是绿色的,而这个是灰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色环电感一般是绿色的,而这个是灰色的,

恩,我后来也发现我错了,让你们看笑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