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 710-14-isk不充电

楼主(2019-12-12):
联想YOGA 710-14-isk不充电 电脑拿来时进水了 处理后进系统显示充电中 但实际冲不进去  测量发现B+公共点电压7.2V左右低于电池电压7.5V 上几张图大家给分析下

网友:
图纸也发上来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lenovo-Yoga-710_LA-D471P_r2.0 - sy8288r-rt8812a-ncp81208-.pdf

网友:
哪位给看看 要测那些关键点

网友:
后缀输错了是14IKB

网友:
估计是有断线吧.看看充电反馈的线路都正常不

网友:
进水的机子重点还是看进水的地方  处理好了一般就好了  拿个放大镜仔细观察一下  电阻电容腐蚀的改换就换

网友:
有图纸看下充电芯片那块正常不嘛

网友:
看看充电反馈的线路都正常不

网友:
先把腐蚀的地方处理好

网友:
基本就是围绕进水地方修   公共点这么低 修隔离

网友:
拿个放大镜,对着进水位置仔细看看

网友:
处理进水的地方,一般情况我是先拍照,然后拿洗板水清洗,然后把电容一般看不行了就换,但是电阻要注意不i能随便换有图纸就看看图纸,没图纸就先风枪吹一下看看两边都焊接好这没有,上一次遇到一头焊接好着另外一头进水腐蚀了焊盘,重新飞线解决问题。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