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81M 1.0 MS-7825台式机BIOS

楼主(2019-12-12):
这种机器BIOS有好多种,
网上下载的大多数有这些情况:
开机慢
没有机箱风扇会报错
BIOS没有系列号会报错

我这个BIOS是完好的,不报错,开机快,不需要机箱风扇也可以
BIOS里面系列号也有。
我是江西省赣州市迅维快修加盟店,不可能骗你的
如果你的机器刷了不正常,请检查其它问题。

这个也是改过ME的

网友:
发错版块了吧,这里是笔记本区,应该去台式区的

网友:
     把  亮机   照片  发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
发到正确板块就好了

网友:
谢谢资料,不过不常用的到。

网友(2021-03-31):
联想 b4550   主板  ih81m rev 1.0  ms-7825  原机不触发。。
刷上正常。 确定好用。

网友(2021-10-16):
   我的是能触发,无显示刷了还是老样子,CPU 有供电几乎无温度!

网友(2023-10-13):
不知道我的能不能用了

网友:
我有一联想H81主板原来用的好好的,只是换了一新机箱无意中锣丝钉落入主板上后(CMOS带电)。每次开机CPU风扇都会狂转,刷了好多次BIOS都一样。可能是什么硬件出现问题

网友(2023-12-12):
能具体说一下如何刷的吗?用的什么方法?

网友(2025-02-12):
好多年的帖子了,但是也不错。

网友:
大哥,怎么能下载FCKT99AUS

网友(2026-04-22):
超级感谢,第一次知道品牌机的bios竟然能影响主板触发,刷上触发正常能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