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 0.7掉电

楼主(2019-12-12):
  华硕K42J 板号K42JR 4.0  表现症状上电0.7A掉电,不上CPU  0.2A不掉
  测了全板供电,都有出,用示波器对比后,CPU供电最早开始掉

  有了目标就针对CPU电路开始查,先换了个CPU,问题依旧,然后开始测CPU供电芯片的各个条件,最后测到1脚按开关后只有0.04V电压,

这个供电由+VTT_CPU上拉的

  测PR8810 1脚1.05V  2脚0.04V。。断开PR8812, 电压依旧 ,测了下对地阻值,300多,未被拉低,测了下电阻,1K也正常的,很奇怪,用镊子短接PR8810。机子触发后一路跳变,正常开机,不再纠结,直接一坨锡搞定
上一张亮机图

  看到论坛有个和我这一样0.7掉电的,换桥好了,发个帖给大家多个参考,免得直接干桥

网友:
也是挺怪的,阻子正常。电压就就变得那样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