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a1706 请教老师傅

楼主(2019-12-12):
机器来的时候是不加电测量cpu供电挂了 换了之后可以正常加电了 触控板都有反应了 屏幕不显 这两个电感对地二极体只有30多 感觉太低了 手上有这个板子的师傅可以帮忙测量一下吗 感谢

网友:
CPU供电管子看是核显的还是U供电,如果是核显的那么U基本是挂了

网友:
手上没有这个板子,印象中好像是正常的,电压正常吗?你看看屏幕背光排线是不是坏了导致不显示?

网友:
是CPU供电芯片坏还是复合场馆坏.要是复合场馆坏估计CPU坏的可能高

网友A:
这个阻值正常的吧,自带键盘大小写灯能否切换 ,能切换看下是否暗屏 不行找个屏测一下 1708 的屏好像能点亮

网友:
感觉是正常的,苹果基本阻值好像比一般笔记本都低一些吧

网友:
因为在鑫智造上的二级值是200多 我也不确定

网友:
外接能显示吗

网友:
这两个是3  5v吧,这阻值是不正常的

网友:
一般都是CPU坏了哟

网友:
估计CPU是要挂了

网友B:
我在修这个机器,主板已经修好了,阻值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修这个机器,主板已经修好了,阻值如图

非常感谢 看来我的cpu挂了
太感谢师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阻值正常的吧,自带键盘大小写灯能否切换 ,能切换看下是否暗屏 不行找个屏测一下 1708 的屏好像能点亮

本来就是1708的机器,楼主型号都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