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90大短

楼主(2019-12-12):
客户说玩着玩着就忽然黑屏了,然后开不了机。接上电源直接就是5A大短路。拆机,这个型号有好几个通病短路处,基本全中,只有一个PC4302靠万能的烧鸡大法加一个手指泡解决

网友A:
笔记本的滤波电容养活了一大批电脑维修人员,赞一个。

网友B:
很棒  能详细的说说你口中烧机大发怎样烧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棒  能详细的说说你口中烧机大发怎样烧的吗

哪里短就烧哪里啊,这个是公共点短,上3V都是4A的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短就烧哪里啊,这个是公共点短,上3V都是4A的大电流

机子烧的怎么样不知道,手指是真的差点烧胡

网友:
厉害  请问下万能的烧鸡大法是怎样烧出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的滤波电容养活了一大批电脑维修人员,赞一个。

滤波电容不仅仅只是笔记本这一块

网友D:
手上没有被烧起泡的维修员是没有灵魂的

短路用烧机大法被烫到手很常见

网友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机器修多了,大短路的机器用眼睛都能看出来是哪颗电容短路了

网友:
烧鸡大法 ,低电压 大电流 上手无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手上没有被烧起泡的维修员是没有灵魂的短路用烧机大法被烫到手很常见

不,嘴唇烫个泡的才是王道

网友G:
就喜欢修这样的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嘴唇烫个泡的才是王道

这就太敬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喜欢修这样的笔记本

那确实,不费脑细胞,身体的伤害都能承受

网友:
典型的19v主供电上的电容短路

网友:
楼主检查仔细,学习了

网友:
5A 大短路先用目测看一遍后发现不了问题再用烧鸡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机器修多了,大短路的机器用眼睛都能看出来是哪颗电容短路了

太费时费眼力,板上那么多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