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6-71-W65K0-D03不开机修复 附官网BIOS 带高清大图 W650KJMB-战神 K670D-G4T5

楼主(2019-12-12):
此机拿过来是不触发。想来神舟的不开机无非就是开机芯片或者桥的问题。打开后盖直接测桥上面的电容,发现全部短路,感觉是不妙的。打USB数据线阻值却都正常,有点意外。

主板拆下来测量发现3V待机完全对地短路,上烧鸡大法确定桥确实已经挂逼!网卡也挂了。
拆桥拆网卡后通电,竟然还是无待机,查得待机芯片也烧了。更换待机芯片后通电待机正常了才开始换桥。(一定要先把待机修好再换桥,不然换了桥待机一烧就完犊子!)

换桥后成功触发!但却是跑码不亮!BIOS也坏了吧!
论坛下了两个BIOS刷上去都是触发0.15掉电,明显下的BIOS不行!
其中有一个是在这位兄台处下的BIOS,刷到我的机器上是触发0.15掉电的。大家也可以试试回来反馈一下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0560-1-1.html
又是淘宝买BIOS连续刷了三个BIOS,都是触发0.15掉电!差点要放弃治疗……
最终是在短笛魔王大神的帮助下合成了官网的BIOS,此机修复!

纯净ME的BIOS,亮机快,战神LOGO。
以下是主板图片跟亮机图。请对好板号再下载。需要主板原始高清图的朋友可以跟我联系。

战神 K670D-G4T5 6-71-W65K0-D03 W650KJMB-已刷秒亮战神LOGO.bin

网友:
还能上9代cpu哟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桥是买的还是拆机的,是不是SR2C4

网友:
这款机型桥最容易坏了,已经修过好几台了,桥也不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桥是买的还是拆机的,是不是SR2C4

买的全新桥呢,型号是SR2C8

网友:
找个来试试。仔细看一下它原机的CPU有部分脚位是贴起来了的,不知有何目的

网友:
好文章!好技术!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挂逼的烂桥给秒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bios呢

是不是网络不好,楼主再刷新看看

网友D:
上次遇到一台  南桥核心都烧爆开的   报两百多块不搞

网友(点评):
靓仔原来市场就是被你给搞烂的哦,上9代CPU的机器而且是换南桥,一个桥的成本都100多而你才报客户200多,你这是犯众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次遇到一台  南桥核心都烧爆开的   报两百多块不搞

这么新的桥怎么可能才两百多块,不搞也只能放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网络不好,楼主再刷新看看

刷新下好了, 文件太不明显了,白色的

网友:
求高清图:huaxin:

网友E:
并求大佬标出BIOS芯片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并求大佬标出BIOS芯片位置

哪个是BIOS芯片你都不知道吗,在桥右上角8脚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哪个是BIOS芯片你都不知道吗,在桥右上角8脚芯片

我不是修电脑的,自己整了个准系统,变砖了,第一次线刷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不是修电脑的,自己整了个准系统,变砖了,第一次线刷BIOS

你的现在是什么状况?是系统坏了吗,屏幕还能亮吗?可能不用整主板喔。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的现在是什么状况?是系统坏了吗,屏幕还能亮吗?可能不用整主板喔。

系统没坏,BIOS软刷坏了,只能线刷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系统没坏,BIOS软刷坏了,只能线刷

喔,你在线升级出问题啦?那只能刷看看了,希望你没升级EC BIOS。我这个只是主BIOS,没有EC BIOS的。现在按开关电脑还有反应吗?指示灯还能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喔,你在线升级出问题啦?那只能刷看看了,希望你没升级EC BIOS。我这个只是主BIOS,没有EC BIOS的。现在 ...

开机键那个灯还能亮,屏幕一直黑的,我的是650kk,不知道能不能用你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