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苹果6进水接电大短无背光无触摸

楼主(2019-12-12):
今天老师发了一些主板,拿出来一个主板测试下,发现主板接电大短

手明显摸到硬盘下方的屏蔽罩有明显发烫,拆开屏蔽罩,发现音频的C1642电容腐蚀,直接干掉,接电测试,发现,电流正常,漏电的现象也没有

下面测试下开机,发现开机电流一切正常,
屏幕不亮!什么情况?仔细看屏幕发现有LOGO,没有背光,那我们就来查下背光电压有没有,直接从显示座的背光供电角查起,测试接电发现显示座的背光电压没有,那就从后面慢慢往前查,到电容C2017损坏,扣掉,又发现电感FL2024已经腐蚀,扣掉短接,在测电池座2脚发现已经断线,直接从C2017的位置飞个线出来接到电池座2角,开机已经有背光可以进系统了

这样你就以为可以了?不 不  不  还没完!!!

开机测试没有触摸,继续检查,从触摸座子开始打值,发现触摸座13脚没有阻值,查看鑫智造13脚连接着黑触摸芯片N7脚,那就直接拆黑触摸,拆掉重新植锡安装,在测量触摸座13脚已经出现阻值,在装屏测试有触摸

OK

网友A:
我也有一台苹果6s,进水1.6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苹果6s,进水1.6大电流。

个人自学不懂怎么搞啊 烧机也没烧出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