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不开机无触摸维修案例

楼主(2019-12-12):
  【故障机型】iPhone6 16g

  【故障现象】接电大短路,客户描述说修板打电话联系客户说手机不开机。

  【故障分析】接电大短问题肯定出在电池电压PP_BATT_VCC或者主供电PP_VCC_MAIN上,因为接电没触发的时候只有这两路供电会造成大短。

  【维修过程】遇见这个问题采用最多的维修办法就是熏松香。但是我有个习惯把主板拆下来的时候习惯先在显微镜下观察一下主板的情况。发现WiFi边上有个电容有点破损。直接用镊子挑掉,接电发现主板不短了。

  触发开机测试发现无触摸,看、来真是祸不单行啊。继续拆机维修,先对着阻值图把触摸座的所有对地值都测量一遍,发现对地值都正常。

  下一步测触摸控制芯片的5.1V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代表触摸控制芯片的工作条件不满足或者芯片本身损坏)。

  测量发现5.1V未出,拆卸触摸控制芯片并对芯片下面的脚位进行打值发现5.1V对地短路,用熏松香发找出短路位置。

  发现是一个电容的原因直接挑掉,装上好的触摸控制芯片。

  触发开机测试。

  【维修结果】经过一番奋战机器修复完毕。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
感谢邓工的技术贴,留言支持下

网友:
那个5.1v的触摸是烧出来的吗

网友:
谢谢分享,希望有经验的一起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