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的手工植球迅维实地经验分享

楼主(2019-12-12):
准备工具有
1:芯片大小钢网
2:芯片
3:直径0.4mm锡球
4:热风枪
5:电烙铁
6:助焊膏
7:镊子
8:放大镜
9:其它的小物件(纸、无尘布、刷子、锡线等...)

第一步:把芯片清洁干净,用电烙铁沾点锡线拖干净芯片,表面平滑有光泽(不要用拖锡带哦,会拖的太干净不黏锡球)

第二步:用风枪和镊子在芯片对角植两颗锡球,方便定位钢网

第三步:对钢网上锡球,记得要把所有孔位填满

第四步:用热风枪均匀加热,技巧要先加热外圈

第五步:趁钢网余温还在取下钢网,并检查锡球的完整,别漏了。有空点记得补齐,再次加热让锡球同志们各就各位

第六步:使用刷子清洗芯片的助焊膏

最后就大功告成了(手工植球经验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的观看,由于一个人拍图,开始弄错了芯片,方法基本表现出来了)

网友A:
感谢,是不是钢网拿掉吹比较好啊,带网吹经常有很多球下不去,还有网取不下来

网友B:
不错,不过呢自己习惯了取下钢网来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谢,是不是钢网拿掉吹比较好啊,带网吹经常有很多球下不去,还有网取不下来

gan钢网不能拿掉,否则球就会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谢,是不是钢网拿掉吹比较好啊,带网吹经常有很多球下不去,还有网取不下来

网拿不下来,考虑两点:
1、用洗板水涂抹浸泡一会

2、如果还是不行,说明你用的球太大了。可以用小一号的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是不是钢网拿掉吹比较好啊,带网吹经常有很多球下不去,还有网取不下来

有的大师是拿下钢网来植珠的,我没学会

,手机班的高手更是直接锡浆碾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过呢自己习惯了取下钢网来吹,

取下钢网,锡球容易跑,掌握了方法,取不取钢网又何妨,目的达到了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拿不下来,考虑两点:
1、用洗板水涂抹浸泡一会

2、如果还是不行,说明你用的球太大了。可以用小一号的球

锡球有点大确实可以换小一级的锡珠,用0.35mm也是可以的

网友D:
搞下 CPU 直球 那个 比PCH 难度大一点。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下 CPU 直球 那个 比PCH 难度大一点。嘿嘿

有机会一定搞下,感谢支持

网友E:
不错,植球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植球好方法

感谢朋友的支持

网友F:
没有植球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植球台吗?

植球台的成本有点高,而且实地练的是手工,遇到植球台无法兼容的芯片,手工轻松搞定

网友:
锡膏植球,

网友:
是啊,手机班的焊工确实厉害,锡浆直接碾压搞定,轻松的跟玩似得,坐在旁边都感觉压力山大,在工厂实习的植桥手法都没发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gan钢网不能拿掉,否则球就会跑

钢网不能拿掉?一直都是取钢网植球的路过

网友G:
楼主有机会搞个CPU植球的过程,给你加分了

网友:
我经常遇到的片子没有钢网,苦逼的像屎壳郎一样用手推球球。。。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机会搞个CPU植球的过程,给你加分了

有机会一定搞下,cpu的温度控制要高跟多,以前用工装夹具经常植,现在没这个条件,机会比较少

网友:
放锡珠用个 盒子,容易收集

网友:
一直以来都是用钢网手工植球,上三次焊油,风枪也吹三次,OK搞定

网友:
这个干可费劲了

网友:
握草    这个都能加 这么多分

网友(2020-03-07):
同款936,不错,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