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M890T-M2不触发,按开关没反应

楼主(2019-12-12):
发图镇楼

待机PWRSW脚有3.3V

按开关后目测无任何反应

测量PSON脚4.7V未被拉低到0

顺着PSON脚跑线到一个小电阻,还有一路跑到一个三极管

测三极管的B级1.5V,C级4.7V(接PSON脚),E级0(接地),
刷掉灰尘,发现C级的锡几乎没有了
拆掉重焊OK,滴滴亮机

网友:
编辑了两次,后边两个图删不掉.............

网友:
好老的板子,貌似05年的

网友A:
  老板 威武  滴滴亮机 黄金万两   三极管 你是杂跑过去的

网友:
这次是 古董级的板子~~VIA都倒闭多年了·~不错,满满的情怀

网友:
拍的好清楚哦,不错。

网友:
一看就是什么都修的人,手机,笔记本,台机板等

网友:
一猜就知道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板 威武  滴滴亮机 黄金万两   三极管 你是杂跑过去的

应该有点位图吧

网友:
修得好。
我这里也有好多AM2的主板。
我都是修好了,再用锤子把南桥砸了。
最后卖废品。

网友:
测量PSON脚4.7V未被拉低到0,测三极管的B级1.5V,C级4.7V(接PSON脚),E级0(接地),
刷掉灰尘,发现C级的锡几乎没有了
拆掉重焊OK,滴滴亮机,谢分享。
三极管一边只有一脚的,请问下是B还是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