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a321

楼主(2019-12-12):
这个是啥芯片一点差不到上面炸了一部分

网友(2020-01-30):
看位置是靠近大电感位置的,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吧,

先按整机的型号查找资料看看,不行再按驱动板的板号去查找资料

第1张图的左下角螺丝那里的那一串数字(好像共11位),应该就是驱动板的板号

网友(2020-05-07):
这个板子很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