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苹果7基带坏了会影响WiFi打不开吗?

楼主(2019-12-12):
故障,开机打不开WiFi, *#06# 不出串码, 主板变形

网友:
换芯片啊@@@

网友:
wifi掉点,或者焊盘,补点飞线重装ok

网友:
两者不相关,基带拆了WIFI都没问题

网友:
不知道基带影不影响wifi,亲测不装大音频没有wifi

网友:
基带不影响wifi的使用

网友:
WIFI和基带关系没有的,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