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联想天意100-15IBD不开机NM-A681对地值电压电流标识

楼主(2019-12-12):
机器型号:联想天意100-15IBD
主板型号:NM-A681
故障现象;不开机,二修;
维修人:超哥,广东江门新会;

全网首发,NM-A681电压电流标识图,镇楼!

机器是电脑城同行带来的。
多数时候按开关,待机电流从0.001升到0.004
有时候按开关触发到0.1掉电。
拆机发现是二修。
bios刷过,显卡供电附近电容电感mos管明显动过,焊油还在。

淡季了,修吧。
bios我重新分离合成了故障依旧。
待机电压时有时无,反复测试是保护隔离电路出问题了。
但是1.0A左右不亮机……

各电压正常,cpu供电1.78V,根据以前做的电压电流标识,
判断没过内存,最后发现故障点——内存脚位系统管理总线断线了。
亮机图如下。

这个机器的故障,的确容易误导人干显卡干u,修这台机的上家师傅,比较有良心

出于感激,我讲2个突破点:
1、本机待机电压一直有,不需要按开关。待机电压时有时无的时候,应该追前级条件;
2、干显卡之前,先判断过内存没。本机cpu供电电压1.78V,过内存后会降为1.5V左右。

补充内容 (2020-1-13 10:02):
QQ号1403997530微信ynl75221
加好友请备注,支持淘宝寄修

网友:
思路对了才能把机器修好,现在维修人真不容易啊

网友:
一般我都会用示波器抓内存波波看看,不管电流跳不跳变。楼主的阻值图有心了,满分

网友:
兰兄发贴必须到场观看一番,涨涨经验!!!上电电流1A左右的新机器一般各大电压均出来了,过内存后会有个调整电压的过程,也就是再次跳变,这在电流表上能显示出来!

网友:
一句话,知识丰富,技术精湛

网友:
已加分,感谢分享

网友:
技术的分享,有利于的学习积极性。

网友:
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cpu坏了,现在的英特尔感觉都是去掉保护功能了

网友:
内存smbdata阻值无穷大吗?

网友:
真不好学啊!

网友:
这都能修好厉害了。我早放弃了

网友:
仁兄经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