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米6无背光 有升压

楼主(2019-12-12):
接了台小米6 进水腐蚀,已经修开机,但是没有背光,屏幕手电打进去有图像,屏已经换新,测背光升压电路,已有升压30V,但是灯管的后端有个15V左右,整个背光的压降是15V,肯定无法点亮LED,背光灯控pmi8998已更换,现在找不到头绪,求各位同行给点思路

网友:
修手机的技术可以的

网友:
LED负极对地应该是一个取样电阻,检测LED电流负反馈,我感觉这种情况还是取样电阻烧开路了,或者取样和反馈直接集成到芯片内部了,如果集成芯片内部应该击穿芯片才对,还有可能通路少断线了。。。。

网友(2020-01-16):
迴路下拉電阻直接短接

网友:
排除屏幕後,檢查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