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进水手机。刷机dfu界面。不提示设备信息

楼主(2019-12-13):
手上有一部iphone 6s
进水清理了。
基本电压都有了
但不开机
插电电流在0.4安
插电脑会提示在dfu模式
但是不显示手机信息型号啥的
想刷机都刷不了
应该查什么呢

网友A:
我修过一个苹果8p,能开机,啥都正常,就是关机后连电脑就会自动dfu,后来加焊充电IC那一面的所有不打胶的IC就好了················后来有个坛友说,他也搞过一台自动dfu的,是硬盘问题

网友B:
cpu下面的一排电阻看看,识别电阻在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一个苹果8p,能开机,啥都正常,就是关机后连电脑就会自动dfu,后来加焊充电IC那一面的所有不打胶的I ...

我这不只是自动dfu。而且dfu模式下无法识别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下面的一排电阻看看,识别电阻在那

好的。谢谢。我看看

网友:
还是送修比较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