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法开机!!!?

楼主(2019-12-13):
电脑是新的自己花6000+组装的 用了不到2个月 昨天晚上看电影卡屏画面定格,重启之后就好了,在开机看了大概40分钟又卡屏画面定格,重启之后又好了,又是40分钟左右,卡屏,画面定格,当时特别生气 关机睡觉 第二天早上就无法开机了 显示器无信号,换了显示器线还是不亮,换了显示器也不亮,键盘num lock灯不亮,显卡灯亮,处理器风扇转动,电脑内存条,显卡金手指都用橡皮擦拭没有用,换了内存条没有用,我的主板换了朋友的处理…

网友:
题主你好,我是小白一键重装的客服,以下是解决的方法:

电脑无法开机怎么办

当电脑无法开机时,尝试清理一下机箱内部的灰尘。通过灰尘是电脑最大的杀手,过多的灰尘可能导致电脑频繁死机,严重时可能会使电路短路,进而损坏电脑。
重新插拔一下电脑机箱内部的硬件,尤其是内存条,将其拆下后,用橡皮擦或软性清洁用纸将金手指表面的氧化物质除去,并在彻底清理掉插槽内的灰尘后重新安装,然后再尝试开机。
打开机箱后盖,拆下CMOS电池,将CMOS放电以恢复出厂设置。或者直接进入CMOS,通过相关选项来恢复至出厂设置。
如果是由于系统原因导致的电脑无法开机正常启动,则建议重新安装一下系统。此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将插到电脑上的U盘之类的移动存储设备拔出。由于部分GHOST系统可能存在兼容性问题,因此建议采用原版操作系统进行安装。

以上就是电脑无法开机的解决方法。

网友:
你好,感谢邀请。根据你的描述,基本可能是以下三种故障导致的。

一:电源供电不稳定导致的死机,换成合适功率的品牌电源即可修复此故障。

二:硬盘坏道导致的系统数据损坏引起故障。这个检测很简单。把硬盘拔掉,开机按对应的按键查看是否可以进入对应的bios界面,如果屏幕没反应那么说明不是硬盘问题。

三:显卡故障。这条非常好检测。把独显拔掉,把显示器接口接在主板对应的接口上,如果可以正常开机说明是显卡故障。

这是针对此问题常见的几种故障,如果还有问题欢迎在评论区追问与交流。

我是皮皮龙龟,一个一直在皮的电脑爱好者,欢迎关注!

网友:
有朋友机子就挨个换挨个查呗
一件一件换

网友:
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
鸡巴有事在网上买的电脑

网友:
网上买的电脑 又翻车了  感觉显卡或者电源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卡屏画面定格,估计是显卡了,独立显卡的吗,改用集显看看

网友:
不接显卡,硬盘,网卡等
看看键盘灯是否正常

网友:
有报警音吗,40分钟卡屏的话,看看显卡风扇转吗,是不是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