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卡槽插坏导致不读卡故障维修

楼主(2019-12-13):
  故障机型:iphone7

  故障现象:不读卡

  维修过程:今天接到一台iphone7客户描述不读卡,把主板拆下,检查了一遍主板并没有维修的过的痕迹,再去测量卡槽的接触点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点没有了,看图得知这是第五个接地点,但是没有了也不行。

  再把坏的卡槽取下,更换一个新的卡槽。

更换好卡槽后再次装机插卡测试已有4G信号,故障排除。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A:
分析直接,我上来可能先加焊基带来。看来还是要先从症状一点一点分析,误杀很可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直接,我上来可能先加焊基带来。看来还是要先从症状一点一点分析,误杀很可怕

网友B:
然后收费38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然后收费380

现在7还能报这个价吗?

网友:
把坏的卡槽取下,更换一个新的卡槽。
谢谢分享。

网友:
卡座是怎么焊上去的?用风枪吗

网友:
修机,思路很重要,不然很浪费工作。

网友:
技术过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