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金士顿固态主板

楼主(2019-12-13):
哪们朋友有如图主板帮忙看看UP1芯片型号或者芯片资料。

网友A:
丝印反查  或者x宝搜    丝印 xxx

网友B:
这个很简单的,就是普通的DC,看布局应该是双路输出的
你把图片拍清晰点,还有丝印

主要看电感连接哪里(LX输出),其次地线,还有输入(5V输入大电容接的引脚)

有这些数据就很容易找代换了,很多这种产品的,国产和台湾最爱用这种设计,成本低

网友:
举个比较常见的,例如MP2122GJ-Z,国产的,比较典型的双路降压芯片。把5V输入,降压成3.3V和1.8V(具体输出可以自行调节控制的)SOT23-8封装

网友C:
知道两个电感的电压的话,在保数据不保盘的情况下,直接外接电源 提取数据后,报废算了

网友D:
这个还修啊,几十块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丝印反查  或者x宝搜    丝印 xxx

烧糊了,什么也看不出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简单的,就是普通的DC,看布局应该是双路输出的
你把图片拍清晰点,还有丝印

上传了图片,帮忙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修啊,几十块的东西

客户要数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知道两个电感的电压的话,在保数据不保盘的情况下,直接外接电源 提取数据后,报废算了

可以的,这个方法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需要先拆掉电感,然后测量后级是否有短路,没有短路才能这么干

2258XT一般就是三个电压:3.3V(Flash VCC用),1.8V(Flash VccQ),1.2V(主控核心用)

没有1.5V或1.35,那个是2258H带DRAM的。这两个基本是3.3V和1.2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传了图片,帮忙看一下

MP2122GJ 定义如下,自己对一下。你图片不够清晰,我帮不了你忙,通常都是这样的

我只需要局部高清图

维修前先确认是否有短路。另外,焊盘是不是被你拆坏了?

网友:
找个差不多的板没拆一个过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