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IH61M 4.2版本主板,开机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9-12-13):
联想
IH61M
主板,版本
4.2
最早故障时开机风扇转
键盘灯不亮黑屏
。网上看说是通病,就
把主板
Q3
拆了好了,现在是开机显示使用都正常,不定时黑屏,重启又可以使用一段时间,故障反反复复。请教老师们给与指导,谢谢
通病
黑屏

网友:
这种病只能换主板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