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N 开机后风扇狂转。

楼主(2019-12-13):
同上,求各位大神帮帮忙跟吹风机一样的。不能自动调节转速

网友:
这个好像是bios不好

网友(2020-02-03):
CPU上的硅脂失效了,重新涂抹硅脂后还原散热器即可(散热有问题)。刚开机时笔记本电脑会自检(风扇是会狂转的,等一下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