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60 测试显存问题。

楼主(2019-12-13):
求助,RX560卡B2    用集显进去软件之后测试出现报错如下图

网友A:
这个不用测,先干a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用测,先干a组

花屏才干a组吧

网友B:
没有报错啊,你发的图没说报错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报错啊,你发的图没说报错啊

这是没测成功吧?,输入了命令直接这样了·,

网友:
不会用,只能帮你顶起

网友:
这个苹果机器可以测试吗

网友:
死机了没有,按一下小键盘灯看有反应吗

网友:
是不是用集成显卡测试的,如果用集成显卡测试,应该是测试正在进行,如果长时间测试没有反应,应该是显存测试不过,测程停止响应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加焊所以显存的了呗

网友:
再不行就加焊GPU

网友:
用的什么软件,分享一下呀

网友:
小白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卡b2估计核心都没认吧,560文件夹里不是有amdflash吗 -i查一下核心和BIOS

网友(2020-02-24):
引用 网友C:
这是没测成功吧?,输入了命令直接这样了·,

这是没测,命令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