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D2521彩电故障现象:开机蓝屏满屏回扫线无字符有伴音

楼主(2019-12-13):
长虹D2521彩电故障现象:开机蓝屏满屏回扫线无字符有伴音

这种故障现象给人的感觉是视放板上的故障其实并不是,该机器在工作过程中CPU处理器(PCA84C841P)的27脚是场逆程脉冲信号(VSYNC)输入端,26脚为行逆程脉冲信号(HSYNC)输入端,如果CPU处理器检测不到这两个信号,CPU就会控制I2C总线关断视放通道,使视频三基色解码芯片TDA8362的三基色信号脚都输出高电平,使末级视放芯片 TDA6103Q内部视放管饱和导通,导致显像管阴极电压大幅下降,从而出现上述故障。
       维修过程中首先测量CPU处理器26脚电压为1.85V与图纸上标称的1.92相差无几,基本正常。测量27脚的电压只有0.25V,与图纸上标称的0.5V相差一半,该信号来自场输出电路,断电后经过仔细测量该电路中的元器件发现场输出电路中一个信号耦合电容C314(1UF/50V)容量变小,场输出信号经过该电容耦合送的CPU的27脚,该电容的位置由于紧靠场输出块散热片,由于长时间受温度的影响,容量逐渐变小,更换该电容后故障排除,更换时最好把该电容焊到板子背面,这样远离散热片,使用寿命更长一些!

网友A:
现在crt基本退出了

网友:
去下载了一张图纸看看,自激时代的电源 现在很少见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crt基本退出了

是啊!现在基本上都是液晶电视的天下,但是在我们这里广大的农村这种老式的显像管电视还大量在使用中,舍不得扔,在农村挣钱不容易啊,能用则用能修则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现在基本上都是液晶电视的天下,但是在我们这里广大的农村这种老式的显像管电视还大量在使用中,舍 ...

要不起价格了

网友B:
说的太对了,现在价钱要不上去,我的基本原则是成本加上四十元左右的维修费,同意修的话就修,不修就算了!:daxiao: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太对了,现在价钱要不上去,我的基本原则是成本加上四十元左右的维修费,同意修的话就修,不修就算了! ...

50吧,不用找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