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mlt-d111s硒鼓 计数芯片数据一份

楼主(2019-12-13):
三星mlt-d111s硒鼓
用完的计数芯片拆下

24系列存储芯片
24C04N,4k位=512B字节
——————————————————
找了个新的计数芯片,取下,把数据导出来

土豪金编程器,无法自动识别。
手工随便选了个24C04的型号

读出的数据里面,有D111S的注释字样
看来并未加密。
把这份数据,直接刷入用完的旧芯片里面,
上机测试OK,可以正常识别。
——————————————————

用的是1公斤袋装粉,直接灌满。
价格便宜,随便灌。打印测试效果跟瓶装的无差别。
发现这个硒鼓,粉仓可以加进去80g左右。
40g的瓶装粉,确实量太少了。
————————————————————
附件:111s计数芯片数据一份。
以后可以用这个刷报废的芯片啦。

111S SANXING 24C04N.zip

301 Bytes, 下载次数: 8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我自己用的三星2071  使用111S硒鼓,开始还买芯片,后来想着也不是个事,就备份一个  2年了 再也没有买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用的三星2071  使用111S硒鼓,开始还买芯片,后来想着也不是个事,就备份一个  2年了 再也没有买过了

对头。三星的耗材特别坑。碳粉40g瓶装¥8元。芯片¥2元。
那个粉,就一点点。加粉我都心里发虚,不知道瓶子里面到底有没有粉。
倒一下就没了。
现在我用1kg散粉,给客户直接灌满,成本合计不到3元
客户能打印1K多页。
芯片以后是一个也不会再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头。三星的耗材特别坑。碳粉40g瓶装¥8元。芯片¥2元。
那个粉,就一点点。加粉我都心里发虚,不 ...

主要硒鼓贵,粉我在本地 70G  10元,还可以  硒鼓运气好的时候加了十几次还是好的,效果不好了换个感光鼓 有时候换的新的都不能用,这个硒鼓我买的70一个的  上次一个第一次加粉就不能用   哎,后悔买三星的了

网友:
太牛了,要是知道原理,岂不是通杀一系列的芯片

网友(2020-02-06):
哈哈,我也试试去,咋就没想到呢?》

网友(2020-04-23):
非常感谢。朋友送了一台三星打印机。打印字很淡。于是怀疑是墨粉问题。发现了这个帖子。很有帮助。就是下载有点贵。不过有那么详细的说明。技术含量高。图文很有帮助。

网友(2020-06-26):
是不是仅限于ATMHK218 24C04N 这个型号呢,其他型号的芯片能用吗?
我感觉以后能省一大笔费用了

网友C:
其它的三星机,用同样方法,能不能改呢,最近买了几台HP的三星机M136A哪个芯片太坑了,淘宝也要120 就打1200就没了,不过能找人pojie,改免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它的三星机,用同样方法,能不能改呢,最近买了几台HP的三星机M136A哪个芯片太坑了,淘宝也要120 就打120 ...

刷机器主板bios,是除根的办法。
三星的硒鼓芯片,上面没有加密狗。
基本都可以重刷数据。

网友(2020-09-19):
芯片机真的烦啊

网友D:
03e8 改成07D0
打印试试是不是变成2000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03e8 改成07D0
打印试试是不是变成2000张?

感觉不会。这芯片,就用来统计计数,打印了多少页,应该是打印机统计出来的。墨粉不足时,打印机会给芯片写一个粉用尽的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会。这芯片,就用来统计计数,打印了多少页,应该是打印机统计出来的。墨粉不足时,打印机会给芯片 ...

没有机器打印试了,硒鼓芯片就是计数芯片,归零后,打印机就让换硒鼓了

网友E(2020-11-20):
请问楼主,HP 136W有没有刷固件解决的办法呢?我看淘宝上要100费用,刷机,你那要是有,这个刷机固件,可以给优惠点刷一个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HP 136W有没有刷固件解决的办法呢?我看淘宝上要100费用,刷机,你那要是有,这个刷机固件,可以 ...

这个我也没有。
我也一直在找这个玩意。
你可以发个帖,搞个众筹。
有136A  136W的,
找20个人,每人凑5块钱买一个。
然后找一台机器让淘宝卖家刷。
刷完之后,把机器拆了,
bios文件读出来共享。
然后再把这个文件,挂淘宝卖了。
收回成本。
0成本刷136A的计划。

网友:
哈哈,我也试试去,咋就没想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