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5 不开机(绕远路了)

楼主(2019-12-13):
  今天接的同行的机子,DELL 5525  板号LA-8251P
  症状触发1.7A掉电,卸掉电池,触发0.2掉电
  不多说,拆机后,裸板待机0.007A ,测公共点18.5V,待机3V/5V,
  拿掉CPU触发,依旧0.2掉电,测瞬间电压,各大电压全无
  按时序,先找内存供电,测内存供电7脚8脚均无电压

  S5由SYSON电压转换而来,SYSON由EC发出,查EC工作掉件,最后发现ACIN  无电压

ACIN由待机芯片检测到适配器后发出,测待机芯片的13脚ACOK脚也无电压

3脚ACIN有

22脚DCIN 只有0.04V电压,基本无电压,
这脚电压由VIN上拉,应该有19.5V才对,板上小原件无标记,所以那镊子,准备直接公共点借电试下,不想瞬间大短,怀疑芯片怀,断电后测对地只有4.拆掉芯片发现对地依旧为4.跑电路找到了PC111 拆掉后对地1100,重新安回芯片,上电0.007A.公共点电压18.7V,比原来高了一点,触发不再掉电,上CPU 内存后一路跳变,上屏测试,完美亮机

  这机子DELL经典的隔离保护,有假公共点电压,本来PQ101应该在4脚在ACOK为低时是高电平的,PQ101不导通的,测PQ101又是好的,有点绕进去了,正请教阿林老师中,有回复继续补充,有大神懂的也请指点!

附加BIOS

DELL 5525 la-8251p 1.0.zip

网友:
还是公共点短路了

网友:
可以了   下次注意就ok了

网友A:
楼主的可调电源用的是多少V的电压呀?我一看到你的公共点说是18.5V就觉得不正常了。我的可调一般都是设定20V,因为有些机子电压稍微低一点就不过公共点或者假公共点的,容易走弯路。

网友B:
有bios没得,空了传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可调电源用的是多少V的电压呀?我一看到你的公共点说是18.5V就觉得不正常了。我的可调一般都是设定20 ...

DELL 的19.5V,我可调也是19.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bios没得,空了传一个

等下,机子还在,我拆了读个下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DELL 的19.5V,我可调也是19.5V

喔,也可以测测可调输出的电压是否就是19.5V,往后维修有细微差别的好引起注意

网友:
刚读的BIOS,有需要的下载

DELL 5525 la-8251p 1.0.zip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喔,也可以测测可调输出的电压是否就是19.5V,往后维修有细微差别的好引起注意

DELL 的一下没反应过来,看到图纸才反应过来

网友:
18.5电压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LL 的一下没反应过来,看到图纸才反应过来

修好才是硬道理,哈哈。楼主修得还是很溜的,加分了

网友:
公共点短路,最近遇到好多公共点短路的

网友:
绕路不怕,修好了就行

网友:
不管走多远只要认识回家就行

网友:
公共点短路了

网友:
DELL的一种转接头发现有些旧机器能开机 新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