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菜白光如何手工制造一个?自制过的给点建议

楼主(2019-12-13):
手里的老安泰信936b,电热丝又损耗了。
手柄也裂开了。打算让它退役。
发现淘宝网上,有不少白菜白光T12
8秒化锡,温度高回温快,
里面还有个水银开关,可以休眠唤醒。
蛮方便的。
刚好,手里有一块24V的老爱普生喷墨打印机电源。
幸亏没卖废品
打算买个控制板,T12手柄,弄个亚克力板子,用胶水粘一个控制盒。

发现T12 手柄蛮贵的。12-15元
LED控制板,得将近30大元。
有没有制作过这个烙铁的朋友?
几个小问题:
1.这个采用开关电源,静电问题怎么处理的?
2.那个烙铁头,耐不耐用?如果经常换头子,成本太高了。能否把那个手柄改成936样式的,采用936的烙铁头,这样大幅降低后期耗材费用。
3.这个全套成本,可不可以控制在50元之内?

网友:
买套件就行,没问题的

网友A:
淘宝找T12复活头(936改的),可以找到T12头子废了,磨短后就能装上复活头,再用。

网友:
这个样子的

网友:
人才,一台烙铁100多的可以了。何必自己搞,麻烦。不如将这时间赚钱找客户。

网友:
直接买成品

网友:
不如搞台高频焊台,t12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网友:
直接购买成品

网友:
2元的单片机就可以做   网上有教程

网友:
自己做没意思的,买二手也行

网友:
偷偷滴告诉你,T12加个小真空泵,过滤器,负压罐再去买个手柄合成就是吸锡器

网友B:
干脆一步到位,我是直接做了个电池版的JBC,3秒化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干脆一步到位,我是直接做了个电池版的JBC,3秒化锡

jbc烙铁头子用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jbc烙铁头子用不起啊

买国产50元的可以用

网友:
我用的是19伏的电源做的,手柄35,头12,控制板10
共50多

网友:
如果是开店搞修理直接买成品,如果是爱好。。。。。。。。。。

网友:
T12的原理都没搞懂,上快克301吧

网友:
你用这个修笔记本 修手机,静电很严重的 早已退坑不玩了,国产头很垃圾,进口头比一个便宜的936还贵,
3秒化锡(修主板我差那5秒钟),还不如买一个二手高频焊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找T12复活头(936改的),可以找到T12头子废了,磨短后就能装上复活头,再用。

修复头要把原来t12剪头磨平,936的头子还要用5.5的麻花钻钻孔,钻孔后936会变得很薄,一不小心就穿了,本人亲测,不实用

网友:
这帖子里都是大佬啊,有没有吸锡器的教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