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1465花屏

楼主(2019-12-13):
苹果1465花屏,形状像雨点,这种是什么坏了有修过的吗,换过屏一样

网友:
CPU集显坏了就这样

网友:
我猜也是显核显坏了

网友:
内存有问题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干CPU,报风险

网友:
显卡问题吧吧,

网友:
应该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CPU虚焊了吧 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换个CPU好了。

网友:
内存,CPU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好像是板层,基本修不好

网友:
之前听朋友说过苹果有一款,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网友A:
先装个系统   别想太多

网友:
内存   cpu  不过感觉cpu问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装个系统   别想太多

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楼主报换U好了说下

网友:
遇到过其他笔记本  花屏,集显的   换了内存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