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tac(索泰)g41待机诊断卡闪。

楼主(2019-12-13):
今天(2019/12/13),修了一天索泰G41的板子,插上电源诊断卡闪,测量绿线电压不稳,查IO(F71862FG),83角是绿线,挑起绿线,触发开关,绿线拉低(挑起后绿线是有电压的)。说明IO正常,只能说明绿线和IO之间有问题,没图如同大海捞针。只能想其他方法,修主板多多少少会遇到绿线断线问题。就是这点我想到了办法。如图

现在ATX有个-5v的电取消了,电源是个空的,主板还留着针脚。找了个技嘉的GA-78LMT-S2图纸,他的设计是5VSB上拉的,就按照这个图纸线路改,插上电源先找到5VSB很快就在ATX附近找到了,我用10K电阻一头接5VSB一头接到ATX电源的20角。然后把绿线里面的针取下来,为了防止针和下面接触,我用贴纸粘住了,防止接触。然后把多余的给剪掉,在插回去。然后用AB胶固定,防止拔插电源带掉里面针。然后找了另一个线,和绿线绑好然后在接到20角上,另一头和IO的绿线相连。

再次插上电源,正常了。就只有3V待机灯在亮,触发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居然跑码了。我是没有插12V哦。插上内存跑码亮机,键盘、PE、USB、复位都正常。

维修结束。

网友:
这样搞也行,牛B

网友:
这样也行啊!真佩服师傅的动手能力!

网友A:
G41还修你有多闲。。好的35,坏的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G41还修你有多闲。。好的35,坏的20

修主板对我来说就好比给病人看病,不能因为它太老而放弃,中国的传统美德是尊老爱幼。不能因为它没价值了,就放弃。能修就尽力修复。我是为了技术而走上这条路,而不是去去几块大洋。

网友:
楼主说的有理。我以为兴趣爱好是第一位的。

网友B:
没看懂,为什么不插12v也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为什么不插12v也能开机??

我也不知道,我改好后,没插12V就跑码了,测量12v是有电的。离开这么久了,也没拿回来。修机器,达到所修的目的就行,不明白也是正常。非要纠结不插12v为什么会跑码,也没那个必要,本来就是死马当做活马医。修好就行。

网友:
楼主厉害 ,这样的板子我会建议客户换一个二手的。也不贵现在人工贵

网友:
把绿线里面的针取下来,为了防止针和下面接触,我用贴纸粘住了,防止接触。然后把多余的给剪掉,在插回去。然后用AB胶固定,防止拔插电源带掉里面针。然后找了另一个线,和绿线绑好然后在接到20角上,另一头和IO的绿线相连。

网友C:
这样怕是不行,有这个精力,换个ATX插座了。

网友:
维修价值包含2部分:知识经验价值,金钱价值。
好多人说有些老主板不值得修,挣不到钱。
是把获取知识的价值和金钱价值搞混淆了。
老板子没啥金钱价值,
但是蕴含的维修知识价值,和新主板是等同的,甚至更高。
另外,维修带给人的,除了金钱,不要忽略精神收获。
不然,无法理解网上有些人花几周时间,研究充电宝,唱戏机。

有些人花巨资去登山,探险,要的是一种精神收获。
这种精神馈赠,修一个几块钱的充电宝,照样可以获取到。

网友:
飞线手艺太差,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怕是不行,有这个精力,换个ATX插座了。

基本ok稳定了,到现在都没拿回来。这精力也是我突发奇想的。

网友:
有些东西还是要看效率,时间效率,作者精神可嘉

网友D:
在无聊的时候还是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无聊的时候还是可以研究研究,。。。。。。。。。。。。。

对。那天是没什么事情做,本来就放弃了,也是无聊,脑子闪现出来的想法。居然成功了。之所以发帖,是给其他人遇到我这种情况,没图没点位的人,一种参考基础。不至于说没得修。我觉得干这行,如同赤脚医生,有一个“病人”,也不能轻易说放弃。这也是我当初入这行的目的。

网友:
虽然价格低,但是维修步骤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