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太坑了

楼主(2019-12-13):
网页上看得没有这么大个头啊,拆开一这么大一个 台式机主板也没地放吧

网友:
都赶上修显示器的电容了:daizhi:

网友:
哈哈哈哈哈 确实没参照看不出来

网友:
电容好像有尺寸标号,但是这个具体怎么划分的。新手还不太清楚。

网友:
也许还是假固态呢

网友:
这是台式机电容吧

网友:
最好拆开看看  假固态很多

网友A:
我觉得淘宝买的电容都很假,很容易爆

网友B:
就几个电容,怎么用也可以啊,修显示器也不错的。估计楼主掏的时候没有仔细看宝贝详情,应该有具体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几个电容,怎么用也可以啊,修显示器也不错的。估计楼主掏的时候没有仔细看宝贝详情,应该有具体型号的。

电容也有型号??还请大哥赐教

网友C:
有规格的啊 你不会看啊  真的是自己买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规格的啊 你不会看啊  真的是自己买错

除了耐压与容量还有其他规格吗  请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了耐压与容量还有其他规格吗  请指点

电容尺寸规格,要自己量一下,买的时候也要问一下卖家。因为不同品牌的电容,尺寸不一定一样的。

网友E:
这就是台式电脑的东西吧

网友F:
买电容要看参数的,一般来说容量越大体积越大,耐压越高体积越大,你买的耐压肯定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淘宝买的电容都很假,很容易爆

从哪买的质量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买电容要看参数的,一般来说容量越大体积越大,耐压越高体积越大,你买的耐压肯定高了

想修台板,对台板不了解 ,就大概买了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台式电脑的东西吧

是,平时看到台板电容也没这么大。。可能是我买的容量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