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苹果x换内存后频繁重启,不知道哪里问题

楼主(2019-12-13):
我是一个普通用户,苹果x不开机,充电没反应,连电脑提示在恢复模式,然后实体店检修,说内存坏了。要换内存(是256那个存储,原装就256),换了后能正常开机刷机,但是一天重启至少五六次,即使放那不用也重启。
网上查了下说看分析数据,一会上图。
我拿回修理店去,取机后问题依旧,还是一天多次重启,无奈啊,分析里panic后看见有smc prefetch abort字段,不知道哪里问题

求各位指点,对这个维修点没信心了,哎
求大家给点思路吧。

网友A:
闹心啊,女朋友好好的用着,没进水没磕碰,现在这样子重启也不知道哪里问题了,修理店说都换了新内存重新焊了,还是频繁重启

网友:
升级不成功啊

网友:
已经说了,原装就是256,不是扩容

网友B:
电池数据,u2.    电源(a12)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数据,u2.    电源(a12)

大哥,这是根据数据分析出的可能的问题点吗??最开始确实是充电没反应,去检测说是内存坏了才换的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数据,u2.    电源(a12)

补充说一句,爱思可以读到电池数据,89%,充电大概600次。这样能排除电池的问题不?先谢谢大哥

网友C:
分析里面已经告诉你了 CPU 0、拆硬盘温度太高了CPU吹虚焊了、必须重装CPU 或者搬板!

网友D:
@手机维修换屏工 我这个分析数据是指什么问题?

网友:
@手机维修换屏工 谢谢你!

网友:
@手机维修换屏工 问题是使用中黑屏需强制重启,6sp

网友E:
你不会修 知道问题也没用啊

网友:
Cpu 爆锡了,重装

网友F:
哥们寄给迅维快修店修吧。稳妥。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闹心啊,女朋友好好的用着,没进水没磕碰,现在这样子重启也不知道哪里问题了,修理店说都换了新内存重新焊了,还是频繁重启

硬盘拆掉,重新焊接时别用焊油,用松香就解决了。之前遇到一个6sp扩容就是你这个问题,拆掉用松香搞定,半年了没重启过

网友:
SMC    cpu通讯异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不会修 知道问题也没用啊

是维修店找不到原因了,我算是帮着找问题点,让他们有针对的去查

网友:
引用 网友G:
硬盘拆掉,重新焊接时别用焊油,用松香就解决了。之前遇到一个6sp扩容就是你这个问题,拆掉用松香搞定,半年了没重启过

谢谢建议,我给他们参考下

网友:
好像cpu没那么容易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析里面已经告诉你了 CPU 0、拆硬盘温度太高了CPU吹虚焊了、必须重装CPU 或者搬板!

理解了,给维修店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谢谢建议,我把大家的回复截图给维修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哥们寄给迅维快修店修吧。稳妥。

考虑中,主要现在维修店态度挺好,而且还在保,所以店里还在找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维修店找不到原因了,我算是帮着找问题点,让他们有针对的去查

你太难了 不如直接学维修可好

网友:
无语了,告诉我要搬上层板,500块

搬板怕有后遗症啊……哎

网友H:
cpu供电20秒内未响应,更换cpu周围的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H:
cpu供电20秒内未响应,更换cpu周围的电感

谢谢,维修店去搬板了,哎

网友:
很明显geiCPU吹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机维修换屏工 我这个分析数据是指什么问题?

你这个根本不是重启记录别闹了。

网友:
能修X硬盘的店应该不至于水平不行,

网友:
嘎嘎,我也想学修手机,现在还来得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