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531 白屏

楼主(2019-12-13):
联想THINKPAD E531 白屏   Q2102 鼓爆 请教各位该贴片三极管  参数及替换   与Q1405同  印AD5A (1N)

网友:
直接短接一三脚不行么

网友A:
测q1405的二脚g极为低电平 就是p管可以通用,高电平侧反,其实也可以直换上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我都是直接一砣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q1405的二脚g极为低电平 就是p管可以通用,高电平侧反,其实也可以直换上就知道结果了

已换 亮机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