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 关机后自动重启 软硬关机的不行

楼主(2019-12-13):
技嘉H61 关机后自动重启 更牛的是 后置USB 不正常
USB 偶尔正常 开关机也正常 USB和关机有关联  一句话总结 正常开关机 USB也正常工作 进系统也都正常 可能是桥内部坏了吧    什么BIOS 网卡 都正常 大家对这个故障有何看法

网友A:
发现你电池都没上吧?把电池上好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挺多的

网友B:
先把usb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
ur2  ur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你电池都没上吧?把电池上好看看

对头,这个对于gah61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usb的问题解决了

对头,这个是起因

网友:
差不多就是这2个电阻了

网友:
电阻老化,阻值变大,拉低3.3和5v?小白想法

网友:
绿色电源线会自动拉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