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2J掉电维修

楼主(2019-12-13):
华硕X42J一台,属于一个通病,记得两年前修到的时候搞了三天才搞出来,今天又遇到了,怕忘掉,发个帖子,做个记录……

开机掉电,问题是显卡虚焊,加焊即可解决……

网友:
这???不过还是感谢你发帖,

网友(2020-01-16):
今天刚好有台 开机进系统掉电  准备开干  有些说是刷BIOS  我刷了三个 故障依旧

网友:
问题是显卡虚焊,加焊即可解决… AMD显卡的机器,掉电好多都和显卡有关

网友(2020-05-17):
它是怎么个掉电法,是一开机没显示就掉呢还是显示后再掉呢?楼主再详细一点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