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屏花屏秒杀

楼主(2019-12-13):
飞利浦226V6q下半边花屏,LG屏,拆掉逻辑板一个电阻恢复正常,LG 24MP77HM下半边花屏加闪屏,这个屏修了半天,逻辑板右边下面的电阻吹掉一排显示正常。这两个逻辑板应该都是LG的通病,局部短路,导致电流过大,5V的电感唧唧响

网友A:
大神修屏就是厉害,可以分享一下这维修的原理吗,是什么原因要这样处理,感谢!

网友B:
关键是确认部位困难

网友:
没修过逻辑板 还得努力

网友C:
大神修屏就是厉害,可以分享一下这维修的原理吗,是什么原因要这样处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修屏就是厉害,可以分享一下这维修的原理吗,是什么原因要这样处理,感谢

我也是新手上路

,原理我说不上来,反正负载短路的我就这么干,修了好几个LG的都干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修屏就是厉害,可以分享一下这维修的原理吗,是什么原因要这样处理,感谢!

我也是新手上路,原理我说不上来,反正负载短路的我就这么干,修了好几个LG的都干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确认部位困难

我是一个个试的,主要就是VGH VGL那几个上屏电压的电阻,

网友:
你拆的正是一边的VGH供电,好运气

网友:
屏电压短路吗不应该

网友:
电路都灰屏才对

网友:
楼主厉害,屏资料稀缺,还真额没法知道怎么查,一般只能修DC部分,别的还真没办法。

网友:
这都能找到,厉害

网友:
这个可以,有机会可以试下,现在修屏的少了,显示器价格太低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这样,以为屏坏了,不能修,直接扔垃圾桶,可惜了

网友(2020-02-19):
可以分享一下这维修的原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