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网络接口不认维修例

楼主(2019-12-13):
产品型号:DS1104Z
故障描述:示波器网口故障,无法和电脑通讯,分享一下简单的维修过程,大师飘过,直接上图
机器的型号与外观
机器拆开的模样
上电开机网卡无法连接
观察有二个三极管被击穿
三极管更换后,网口供电仍然短路
拆下网卡芯片后供电不短路
更换网卡芯片
上电试机,网络已连接

网友A:
示波器也能修的呀 我的示波器测量电压老是偏高0.2 能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也能修的呀 我的示波器测量电压老是偏高0.2 能修吗

示波器测试电压一般不准的,只能参考测试交流电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也能修的呀 我的示波器测量电压老是偏高0.2 能修吗

可以的,你是什么牌子的,可以自校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也能修的呀 我的示波器测量电压老是偏高0.2 能修吗

可以自校正一下

网友:
原来里面是这个样子的啊,买回来一直在那里供着。

网友B:
我有一个ds1102e有时候开机显示logo后就无显示了,背光也亮。有时候开机正常,过一会就没显示了,有背光亮。多开几次又正常。我拆开看了看,都没发现有什么明显坏的,一般这个现象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ds1102e有时候开机显示logo后就无显示了,背光也亮。有时候开机正常,过一会就没显示了,有背光亮 ...

是哪一年的,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好高大上的示波器啊!果然大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