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10系统拷文件到移动硬盘速度变0问题

楼主(2019-12-13):
win10系统拷文件到移动硬盘速度变0问题,这个问题刚开始速度非常快的,到60%就很快变慢。这个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WIN7没有问题。

网友A:
SSD吧,,SLC缓存跑完就这样

网友B:
我昨天也遇到了,8代U笔记本,恢复系统客户要备份资料  ,58G的资料等了我2小时,一会儿速度28M 一会儿0,断断续续,U盘正品肯定没有问题  他的硬盘也是好的

网友C:
估计是用的ssd做移动硬盘,很可能你的硬盘盒不是太好,对win10支持的不好,要想确认再换一个牌子的硬盘盒试一试

网友:
还有这故障,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用的ssd做移动硬盘,很可能你的硬盘盒不是太好,对win10支持的不好,要想确认再换一个牌子的硬盘盒试一 ...

移动硬盘是笔记本硬盘,这个问题昨晚反复试了。不同的盘直接复制文件也一样。同一个电影400M,win7下25s完成,win10下3分52秒。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也遇到了,8代U笔记本,恢复系统客户要备份资料  ,58G的资料等了我2小时,一会儿速度28M 一会儿0, ...

对就是这种情况,有解决办法吗。网上有网友说关掉RTS   intel加速技术  关掉了还是一样。

网友:
u盼也经常有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也遇到了,8代U笔记本,恢复系统客户要备份资料  ,58G的资料等了我2小时,一会儿速度28M 一会儿0, ...

我没有研究,客户就拷贝一次文件,问价不在意这个   我也没管

网友:
WIN10自带的杀毒软件关掉了没有。试试。

网友:
你好,
SSD固态的问题吧,

网友D:
这不是故障,可能win10系统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故障,可能win10系统的问题。

说错了,说错了我刚才看成你拷贝win10系统了,应该是你拷贝的文件有问题,你可以换个我U盘或其它移动存储设备试试。

网友:
应该是电脑硬盘SSD固态是TLC颗粒的原因,TLC固态复制写入文件波浪形

网友:
应该是哪要设置一下权限之类的,win7就没这毛病

网友:
辣鸡固态的缓存满了,或者辣鸡固态存储快满了,掉速严重

网友:
SSD固态的问题吧

网友E:
真的不专业,外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的不专业,外行

就你专业,还小米售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SSD吧,,SLC缓存跑完就这样

这个问题已解决,是主机机械硬盘有问题,换机械硬盘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