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检测不到外接供电

楼主(2019-12-13):
核心供电显存供电都有,但还是检测不到供电。

网友A:
显卡屁眼后面有6针供电你插了吗?

网友:
楼主说的很形象的,,就是显卡那个单独供电的插头

网友:
影驰750Ti黑将12V检测

网友:
不知道你是什么显卡,帮不了你..  显卡上有这个电压检测的.

网友:
电源插了吗。。。。。。。。。。。。。。。

网友:
最好上图看下。。。。。。。。。。。。。

网友B:
楼主的问题看来解决了,今天就碰到一个。

网友C:
有的是通过外部独立供电接口附近的开关管:小MOS管或NPN三极管来控制切换的

网友:
我的是技嘉gtx660 不知道12v检测是哪个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看来解决了,今天就碰到一个。

没解决啊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的是通过外部独立供电接口附近的开关管:小MOS管或NPN三极管来控制切换的

和检测不到外接供电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屁眼后面有6针供电你插了吗?

当然插了

网友:
你这图看不清啊

网友:
这个报错不是没插显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检测不到外接供电有关系吗

鑫智造里面有显卡原理图 你可以打开看看 显卡工作原理,个人觉得比盲目的去修,去猜测,会降低误判

网友:
12V 通过R843 R842 分压,得到一个3V的电压.
这个电压作为一个.12V的外接电源有没有插的信号检测.

网友:
这个没看懂  学习了

网友:
谢谢 我找一找

网友:
技嘉这个问题  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