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G2800打印机打出来这样怎么办?清洗了多次根本没用

楼主(2019-12-13):
前辈高手请指教。

网友:
这头堵的严重,,,,还有没通开的呢

网友:
彩色墨盒出现重影那是喷嘴坏了,只能更换。黑色的可以拆下来用80度左右的热水泡下看看

网友:
看到佳能的喷墨机子 都头疼~好在G2800现在便宜

网友:
洗不开就换墨盒吧

网友:
超声波清洗,噢里给

网友:
修机高手,一找一个准,毫不费力,思路清晰,没得弯路

网友:
佳能G系列只能加原厂墨水,加兼用墨水绝对完蛋,直接报废,换双打印头的钱不如丢了

网友(2020-04-18):
一看就是加的代用墨水,彩色墨盒是报废定了

网友:
直接换新的吧。

网友(2020-12-07):
要么墨水不行,要么就是喷头坏了